用DAC0832输出电流怎样放大到20mA

楼主(2013-03-15):
请大家指点。
谢谢。

网友A:
加个射随器完事……:lol

楼主:
想用放大器,能推荐个型号吗?
谢谢。

网友A:
uA741 uA709 LM301 LM308 LF356 OP07 OP37 MAX427 ……

楼主:
输出电流是多大?

楼主(2013-04-16):
DAC0832是8位双缓冲器D/A转换器。芯片内带有资料锁存器,可与数据总线直接相连。电路有极好的温度跟随性,使用了COMS电流开关和控制逻辑而获得低功耗、低输出的泄漏电流误差。芯片采用R-2RT型电阻网络,对参考电流进行分流完成D/A转换。转换结果以一组差动电流IOUT1和IOUT2输出。你想增加其模拟电流的输出值,可以通过一个三极管构成一个共集电路,即射极跟随器,这种电路无电压放大作用,电压增益小于1且接近于1,它具有输入电阻大、输出电阻小,因而从信号源索取的电流小而且带负载能力强,有功率放大作用;所以简单的计算一下就能满足你的输出电流在4-20ma的范围。

楼主(2014-01-03):
准备用这种方法试试。
很简单,DAC可以输出一个直流电压。
然后接一个1K电阻后,接S8050的基极,8050的集电极接负载,负载另一端接5V电源。
发射极接一个100欧精密电阻。(三极管其实也就是接成一个共集电路,即电压跟随器的样子)。下面很简单了:
电压跟随器的发射极电压,比基极电压低0.7V,只要你基极电压输出1.1V,那么发射极电压就会0.4V,过100欧电阻后,在IE上形成一个4mA电流,IC与IE近似相等。可以认为负载上通过的电流也是这么大。
如果基极电压是2.7V,那么IC上的电流是20mA。
所以你只要控制DAC输出电压在1.1V到2.7V之间就可以保持通过负载的电流在4-20mA。
不过你稍微注意一下负载的电阻,核算一个4-20mA通过负载后获得的电压,如果负载电压+发射极电压+UCE(按1-2V估算)比较高,你就要适当调高一下VCC的电压,选择比5V更高的。
DAC电路就是上面的。输出后,按我前面文字说明的来。

楼主(2014-03-22):
已经解决了,在论坛里发了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