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6410 UART0 中断问题

楼主(2013-03-15):
中断服务程序:
void __irq Isr_UART0_Rx(void)
{

        New_UART0_Rx |= BIT0;        //有新数据

        rUTXH0 = rURXH0;

        rUINTSP0 = 0;
        rUINTP0 =1;                                //清除中断标志
        VICInterruptEnd();        //中断结束
}

__inline void VICInterruptEnd(void)
{
        VIC0->ADDRESS = 0x00;        //写入任何值都可以清除当前中断
        VIC1->ADDRESS = 0x00;        //写入任何值都可以清除当前中断

}

问题:当我在串口调试助手输入1是,理论上应该回显1,但问题是一直收到1,调试程序后发现cpu一直进中断,我不是已经在中断服务程序里清除了中断标志位了吗?求解!

网友A:
会不会是那个串口调试助手一直在输出1呢?

网友B:
用示波器扫一下就能确定了

网友B:
或者把PC串口的发送和接收短接。

网友C:
在你的中断服务程序中 有这句: rUTXH0 = rURXH0; 意思是把一个数据发送出去
6410的UART中断包括发送中断和接收中断,当这个字节发送出去后,就会再次触发发送中断
然后你的程序就又发送了一次,然后就成了不停地发送了
建议在服务程序中判断一下是接收中断还是发送中断,然后再做处理
即在接收中断中填写rUTXH0 = rURXH0;
而不是只要一来中断就发送

网友D:
放示波器上扫一下就能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