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DCDC隔离模块地的处理

楼主(2013-03-15):
大家在用DCDC隔离模块(比如1212s)时输入和输出的地需要怎么处理?我做了一个东西,输入输出地之间必须添加一个较大的电容,否则输出的信号上有很大的干扰,但这个电容对隔离度影响是不是很大?有更好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A:
DCDC隔离模块输入和输出的地肯定是隔离不共地的,如果输出的共模噪声干扰很大,可以在输入地与输出地之间接一个小于1000pF的Y电容,耐压值根据模块的实际隔离电压选取预留一定的余量。电容取值很大的话耐压值是相对很低的,这样当然影响到产品的隔离度。
你做的产品输出信号产生很大的干扰是不是哪里存在问题?建议传上测试的波形分析。

楼主:
多谢回复,波形没有记录下来的,基本情况就是在上升沿有震荡,调整这两个地之间的陶瓷电容大小有效果,到1u时候波形比较干净,光加Y电容好像效果不怎样。

网友B:
陶瓷电容的各路电压不是很高吧,容易击穿??

网友C:
上升沿有震荡?指的是Mosfet的驱动波形?如果开关管的开通和关断的时间过快,是会导致这样的现象的!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电容是跨在DCDC隔离的两个地上的,信号是模拟信号输入输出,频率1M左右,应该不是电容击穿的原因,也没有开关管等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