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光耦做的一个双电源切换电路,结果不能正常工作,求救

楼主(2013-03-15):
电路很简单,就是用H/L信号切换+300V和+50V两个电源。光耦用的是高压光耦。经实际测试,光耦能正常切换,但问题出在当切换到+50V电源工作时,TestPower上出现的电压不是50V,而是200V左右。切换到高压+300V,TestPower就输出300V,电路正常。
仔细研究了一下光耦的DataSheet,应该是光耦在关断时的漏电流引起的。虽然找到了原因,但一直没找到好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不管是光耦还是固态继电器,都不是理想的开关,在高压时都会有漏电流,除非用机械继电器,但其切换速度和可靠性又无法接受。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A:
D2前对地接个电阻;U1侧并个电阻

网友B:
固态继电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D2前对地接个电阻;U1侧并个电阻

兄弟,都试过,没用的。D2侧对地并电阻如果太小了,那么这个电阻本身消耗的功率就很大,没有意义;超过百K以上又完全不起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态继电器呢?

固态继电器暂时没试过,之前是因为对其ms级别的反应速度不甚满意,所以选择了高压光耦。但我查过Vishay几个固态继电器信号,其300V电压时漏电流也不小

网友C:
把50V侧的电路改一下,同时投切进一个稳压管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50V侧的电路改一下,同时投切进一个稳压管即可。

汗,没弄明白您的办法呢。。。能说得再详细一点吗?

网友D:
问题出在当切换到+50V电源工作时,TestPower上出现的电压不是50V,而是200V左右。
====================================
输入50v,能够输出200v?哪来的?

网友C:
就是说把你的50V侧的电路改改,接通50V电源的同时在电源输出回路里再接个合适的稳压管即可吸收高压回路的漏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出在当切换到+50V电源工作时,TestPower上出现的电压不是50V,而是200V左右。
======================= ...

从本该关断的300V电压那里漏过来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从本该关断的300V电压那里漏过来的

200/5000=0.4ma,漏电流居然有这么大?
贴光耦参数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0/5000=0.4ma,漏电流居然有这么大?
贴光耦参数出来看看

不好意思,是我图中参数标的有些问题。后面那个负载只是指示性的一个东西,我当时测量时基本上是空载的,只是以后使用时会带上那个负载。光耦实际漏电流肯定没那么大的

楼主:
这个是实际测试时的电路图。基本上一样的。
在50V侧无论怎么加稳压管都是不行的。能保证切换到50V时正常,但切换到300V时就会产生问题了。

网友E:
能不能先这样测一下
把D3焊掉,然后从300V切换到50V,看看输出是多少

网友F:
等待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先这样测一下
把D3焊掉,然后从300V切换到50V,看看输出是多少

这个。。。照之前的测试看,失去D3的保护,铁定会烧坏50V侧的光耦的

网友G:
1、只是切换300V与50V的话,50V侧只需要个二极管就可以了,还用光耦吗?
2、既然光耦有250uA的漏电流,那么负载就不应该大于这个值(考虑漏电流在负载电阻上的压降不大于低压值50V):50V/250uA=200K。考虑留有裕度,就需要在输出侧并一个100K~150K的电阻(这个电阻是必须始终接入电路的,也就是哪怕是输出空载,这个电阻也存在——用来消耗光耦的漏电流)。

网友G:
如果还希望输出无电压(两路都关断),那么只能在光耦与二极管的连接处和地之间加上一个300uA左右的恒流源!

网友A:
这两个电阻都是必须的,只是取值问题

网友H:
关注,帮顶,希望楼主公布最新进展

网友I(2013-04-24):
其实要两路电源转换也没必要加上两个光耦控制啊,直接用一个MOS控制就行了。一路作为默认输出,在默认这一路断电的情况下用MOS管控制另外一路导通就行了。

网友J:
会不会是由于你50v的时候Q1 微导通导致U1 有比较大的“漏”电流呢?
纯属个人猜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