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蔽的目的和作用原理

楼主(2013-03-15):
        屏蔽有两个目的,一是限制内部辐射的电磁能量泄漏出内部区域,二是防止外来的辐射干扰进入某一区域。屏蔽作用是通过一个将上述区域封闭起来的壳体实现的。这个壳体可以做成实心板式,网状眼孔式以及金属编织式,结构形状可以是平面体状,圆柱体,球壳形或几种组合形状。其所有材料可以是导电的,导磁的,介质的,也可以是带有非金属吸收填料的。
     关于作用原理可以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由场源引起的一次场作用下,屏蔽体表面感应而产生电荷,屏蔽体内壁产生电流和磁极化。这些电荷、电流和极化作用产生二次场,二次场与一次场叠加形成合成场,在被防护区域的合成场必然弱于一次场。第二种解释是:利用屏蔽体反射,衰减并引导场源所产生的电磁能流使它不被进入防护区。第一种解释比较简单,但它的不足之处是叙述某些物理概念过程方面有缺陷。
     第二种解释观点比较易于接受,其不足之处是这种概念不适于静态场。两种解释形式不同,但其本质是相同的,因为金属结构对于电磁能流的反射和引导作用的机理本身,与这些结构表面上和内壁的电荷、电流和磁极化的产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网友A:
要是能用公式推导说明一次场与二次场的关系,并列出不同金属的极化率就可以方便我们选材料,但是另一个问题是屏蔽导致了波导腔会导致内部的二次干扰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和计算公式呢?

楼主:
二次干扰会比较小,在测试时,会在地面放置吸波材料

网友A:
用吸波材料比较贵,好像腔体是波长的3倍会导致干扰比较强,不知道有没有计算的公式或仿真方法,在设计阶段先做好考虑

楼主:
放置吸波材料是测试环境要求的,这一块设计不用考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