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在labview中做好信号处理然后反过来控制工业

楼主(2013-03-15):
将labview和电脑作为一台工业处理器,可以吗?分数少了,以后结贴了多给分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那么控制家里的电器也可以咯

网友B:
Sure!Labview可以通过串口发指令或数据给下位机的。当然也可以控制USB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