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单片机驱动VGA显示器方案

楼主(2013-03-15):
如题,寻找单片机驱动VGA显示器,单片机最好位数少点的,成本低的,可以外接驱动显卡,求具体显卡芯片型号。请大神不腻赐教。

网友A:
有网友用51单片机就驱动VGA显示器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166725-1-1.html

网友B:
多大分别率啊,单片机接口的液晶终端很多。
非要用VGA的话,wkj的FPGA驱动方案也许可行,我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大分别率啊,单片机接口的液晶终端很多。
非要用VGA的话,wkj的FPGA驱动方案也许可行,我在用。 ...

分辨率640X480就行 FPGA不会啊 现在只会单片机的啊,希望找个方案单片机驱动一个显卡来实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分辨率640X480就行 FPGA不会啊 现在只会单片机的啊,希望找个方案单片机驱动一个显卡来实现 ...

FPGA 有现成做好的,单片机接口,往里边写数据即可,输出可以接LCD屏,或VGA显示器。
关键是你要做什么产品,要是有量的话可以找那个大牛帮你弄一弄。没有量的话最好是找现成的产品,串口液晶终端也可以考虑的。

网友C:
有人做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FPGA 有现成做好的,单片机接口,往里边写数据即可,输出可以接LCD屏,或VGA显示器。
关键是你要做什么产 ...

能说说具体的FPGA型号吗?

网友B:
A3P060,

楼主:
引用 网友B:
A3P060,

好的 谢谢了

网友D:
记得刚刚接触重新单片机时,见过一个高人用打片机写的俄罗斯方块游戏,就是单片机驱动VGA显示器的,你按照我提供给的这点思路,看看还能不能找到?

网友E(2013-05-09):
你参考一下【广州易显科技】的资料。

网友F:
我用AVR做了一个,只需要18圆,ATMega324P,74HC245,CY7C109B-12VC各一片,再加一些晶振,电阻和二极管,分辨率256x4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