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步进电机响的问题

楼主(2013-03-15):
现在用单片机通过步进电机芯片驱动步进电机,电机额定电压在3.0~5V,内阻10欧。
目前使用同样的程序,发现用3.3.V适配器供电,电机运行很平稳,几乎没有响声,但用两节5号干电池通过升压到3.3V供电,发现电机运行有响声,请问这种情况该怎么解决?

网友A:
估计是普通干电池大电流放电性能不佳所致,楼主不妨用金霸王电池试试先,还不行的话可能就得检查升压电路的负载能力了……:lol

网友B:
适配器供电电流是多少?干电池供电电流是多少?建议楼主对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普通干电池大电流放电性能不佳所致,楼主不妨用金霸王电池试试先,还不行的话可能就得检查升压电路的 ...

我用的是南孚电池,升压的负载在1.2A应该是够了的,我也觉得是干电池放电不佳的问题

网友C:
可以试试镍镉或镍氢电池,普通碱性电池内阻很大的。

网友D:
哼!做电玩的呀…

网友E:
电源输出不稳了,电池内阻过大,1.2A超出了普通干电池的输出能力,应该换用品质良好的镍氢电池,另外注意升压电路的设计,同样要求具备足够的负载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