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按键改成触摸按键,选用什么触摸IC好呢?

楼主(2013-03-15):
如题,想把之前用的五个机械按键改成触摸按键,选用什么触摸IC好呢?采用触摸弹簧的话,PCB布线又有什么讲究吗?希望各位前辈给些建议。

网友A:
电阻触摸还是电感触摸还是电容触摸?
http://www.microchip.com/stellen ... AGE&nodeId=2879看看

网友B:
哈哈 刚刚遇到一个 楼主参考一下 价格很便宜的 :lol

网友C:
触摸按键IC好多的,楼主最好和你的供货商联系下,看看哪种性价比高供货稳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哈哈 刚刚遇到一个 楼主参考一下 价格很便宜的

淘宝12元一个,便宜?还是黑心?

网友B:
汗一个 貌似用这个IC做好的一片成品板才卖4块钱

网友E:
很多这种IC啦

楼主:
现在一般都采用电容式触摸吧。确实有很多IC,所以不知道哪种稳定好用,3楼提供的输出是SPI方式,因为电路板上其他的都弄得差不多了,就换个触摸按键。如果换成输出为一对一的,可以考虑只需做个小板,其他并不需要改动。找到了一个FTC334L,看似还蛮行的,不知道各位采用的是哪款芯片

网友F:
用单片机直接做就好了。

网友G:
一定要用触摸的吗?用这个也很好,红外LED做的,我在一批产品里用了,手感、效果和外观都很好,安装也方便,批量不到4元

楼主:
不想换单片机了,只换按键。因为面板要平整,换成电子无触点按钮,就不好弄了

网友H:
4通道的可以做到1.5RMB一下,大于4的没有用过,不知道价格

网友I:
HOLTEK BS系列

楼主:
4通道的可以做到1.5RMB,
用的是什么IC呢

网友J(2019-01-02):
这边有几份资料,有单键,双键,四键,八键,九键到16按键的触摸芯片,可取代传统按键开关按钮

网友K:
用带触控的单片机,成本也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