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结的问题

楼主(2013-03-15):
P型半导体和N型半导体都是电中性,那PN结是电中性吗?
把PN结封装起来不就是二极管吗?如果咱们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来测试电压,表现为0.6V左右,万用表测量二极管的原理是什么啊

网友A:
万用表里有电池,测二极管时相当于把电源加在了二极管两端,二极管就导通了,从而测试出压降是0.6V,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把2个二极管串再测是大约1.2V。当你串到5到6个时候,由于电池只有5V,可能二极管就导通不了了,当然万用表也就没显示了。

网友B:
1.需要对“电中性”更专业地叙述
2.“把PN结封装起来不就是二极管吗”?没有比这更对的了
3.数字表二极管档显示的就是被测元件电压降;
   内部当是一电流源,二极管正向测量时理所当然显示0.6V了;
   普通表量程0~1.99V,若串联超过3只或反向连接,将显示2.——超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需要对“电中性”更专业地叙述
2.“把PN结封装起来不就是二极管吗”?没有比这更对的了
3.数字表二极管 ...

那PN结是电中性吗

网友C:
PN结是电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