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纹波

楼主(2013-03-15):
反激式开关电源四路输出,正负110V电压没有纹波,而正负5V电压输出有如图纹波,电路后面加滤波电路也没有滤掉,求高手,如何解决如此的纹波??

网友A:
完全消除是不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消除是不可能的

那怎么才能让这个减小很多呢?多谢指教

网友A:
纹波频率多少?开关频率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纹波频率多少?开关频率多少?

纹波频率与开关频率相同,都是67k

网友B:
不知道你这个纹波电压是多少,你调峰-峰值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这个纹波电压是多少,你调峰-峰值看一下

这个纹波的峰峰值有将近1v

网友B:
一般纹波电压要小于输出电压的20%,
你测试的时候在接负载的端口并联一个10UF电解电容与一个0.1UF瓷片电容
应该效果会比较好的

网友A:
基本上一级π型滤波就差不多了
输出整流二极管加RC,调反馈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纹波电压要小于输出电压的20%,
你测试的时候在接负载的端口并联一个10UF电解电容与一个0.1UF瓷片电容
...

谢谢你,加电容效果不是很理想,尝试用LC滤波效果比较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一级π型滤波就差不多了
输出整流二极管加RC,调反馈环

二极管加rc,效果很明显,纹波大大降低 能在100mv左右

网友A:
可能你变压器的漏感太大了
不知道功率多大,我这5V3A的电源,输出用CLC滤波后,纹波基本在30-40mv,整流管也没用RC

网友C:
在正负5V的绕组对初级的地加一个2.2nF左右的Y电容会有改善。

网友D(2013-07-01):
我想咨询用示波器怎么测纹波  今天调调下  显示感觉不对啊    交流耦合  探头*1  带宽不限制  测出来不对头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想咨询用示波器怎么测纹波  今天调调下  显示感觉不对啊    交流耦合  探头*1  带宽不限制  测出来不对头 ...

看8L,另外探头地线和探头围的环面积尽可能小,可将地线取下,直接用探头靠在电容两引脚上,泰克探头配的有纹波测试专用探头工具,
带宽限制在20M

网友E:
额!…药到病除?…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想咨询用示波器怎么测纹波  今天调调下  显示感觉不对啊    交流耦合  探头*1  带宽不限制  测出来不对头 ...

全带宽一般测试到的是噪声,纹波的频率较小,可限制在20M以内;

网友G:
测试电源一般看两个东西:
  第一:电源纹波频率;
  第二:电源纹波的幅值;

网友H:
开关电源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8L,另外探头地线和探头围的环面积尽可能小,可将地线取下,直接用探头靠在电容两引脚上,泰克探头配的 ...

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全带宽一般测试到的是噪声,纹波的频率较小,可限制在20M以内;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