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自学单片机

楼主(2013-03-15):
我是中学计算机教师,对单片机有兴趣,想通过自学的方式来认识单片机。根据刚才从网络了解的部分知识,好象入门需要从51系列开始,请问我现在应该准备些什么东西,比如买什么书,买什么型号的学习板,写入器等等。由于我什么都不懂,所以提的问题也很模糊,请根据你的理解来回答。谢谢。

网友A:
这里有很多资料。你可以在论坛多翻翻,搜索一下,能找到很多你需要的资料的。
51单片机新手学习“礼包”大赠送
https://bbs.21ic.com/icview-381036-1-1.html

网友B:
计算机老师应该上学时候学过微机原理、单片机、C和汇编的吧?

网友C:
选择一个厂家的芯片,然后看芯片手册、熟悉IDE、熟悉编译器,然后搭一个实际的最小系统编写最白菜的代码先点亮一个LED灯,然后自己继续玩下去即可。

网友D:
郭天祥老师

网友E:
买块51开发板(一般会送资料教程)  学下c或汇编

网友F:
买一块比较全面的开发板,会附赠很多资料。然后根据资料自学

网友G:
你查一下郭天祥老师,买他的开发板和书吧,我也是跟他学的,你也可以买2手的

网友H:
先下載一些書來看看 , 我可以提供 : leehk88@163.com

网友I:
我觉得不需要买什么书,我用的是stc89c52,(tx-1c 51单片机),还不错,用视频教程就行,如果需要简单的程序,可以找我喔!

网友J:
希望你可以引导一大批的电工进入这个行业,未来要靠您了,老师

网友K:
做个项目什么都会了

网友L:
单片机应用性、针对性非常强,主要还是看你的编程思想,换个说法就是对你要开发的东西的实现方法的看法,想法;
如果你只是想了解一下,那就随便找本书就好了,常规的实验应该都有;
起始段开发板不是必须的,一般自己动手接个LED流水灯,7段LED数码管,按键等简易,常用外设就可以应付大部分
深入了以后开发板就成了累赘了,大部分项目都会有特定的连接外设,没有开发板可以应付;
语言方面就优先选择C,有条件在了解一下相应的汇编,恩最好精简指令和复杂指令都了解至少一种,你会对MCU更了解;
重点还是你对目标的理解,即编程思想

网友M:
楼主先买一块通用51单片机的学习板,一般在买学习板都配有编译器学习视频和实例程编写视频,首先就是从点亮和关断LED灯开始学,只要按着简单的一步步学习,**不懈下去便会得到你所想要的成果。

网友N:
一块开发板,一台电脑,两本书。我就这样的。

网友O:
做简单的项目,LED灯、按键、数码管

网友P:
像你开始才学,那就先学习51吧,看懂了,最好自己搭建个最小系统,跑跑,等你有感觉了,然后在深入学习。

网友Q:
买本单片机的书,一般现在多用C语言来编程。入门学51,买块开发板,淘宝上很多,一般选STC89C52芯片的开发板。对着书从最简单的流水灯开始一句一句搞懂。也可以上网看那个郭天祥的十天学会单片机,他是一条一条语句写出来的 对新手很有帮助,虽然网上对他的评价不怎么样。所以书和开发板不能少

网友R:
简单点   做点项目  就入门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