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无线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3-03-15):
本人刚从事硬件工作,公司现在让做2.4G无线通信,在网上找了一些无线通信的教材,但是一大堆的计算看着头疼,哪位前辈能给点建议,感激不尽!

网友A:
做模拟电路肯定要进行计算的

网友B:
cc2500等等的各种集成无线ic,  其datasheet有参考电路,参考layout

网友B:
搜索一下 2.4G  无线 通讯ic
肯定一堆
cc2500的速率不够高,你可以看看有没有别的较为好评的i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索一下 2.4G  无线 通讯ic
肯定一堆
cc2500的速率不够高,你可以看看有没有别的较为好评的ic ...

嗯,公司貌似让用24L01,这个芯片的原理图也有,是不是如果按照原理图添加到产品中就行了呢?貌似还有布线的一大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cc2500等等的各种集成无线ic,  其datasheet有参考电路,参考layout

嗯,谢谢

网友C:
很艰难吗?多动手吧…调制制式?频率范围?通讯距离?频宽范围?载波内容?…选材料器件!鉴定图纸!手搭电路!调试测试!画PCB!多得去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艰难吗?多动手吧…调制制式?频率范围?通讯距离?频宽范围?载波内容?…选材料器件!鉴定图纸!手搭电 ...

额、、、学这么多东西啊,那我慢慢学吧,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公司貌似让用24L01,这个芯片的原理图也有,是不是如果按照原理图添加到产品中就行了呢?貌似还有布 ...

nrf24L01,这个ic不错,速度超快
布线? 你到这颗ic的官网去看看
除了datasheet外,应该还有一大堆应用文档,layout详图肯定也有的,怎么铺地/打洞,各种说明
人家也怕你胡搞,搞坏它的名声好不好
英文要过关,此刻就用得上了,英文官网,各种文档...
不要妄图想找中文版的各种应用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nrf24L01,这个ic不错,速度超快
布线? 你到这颗ic的官网去看看
除了datasheet外,应该还有一大堆应用文 ...

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