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求助!!关于重映射后的I2C接口使用问题

楼主(2013-03-15):
成功的将I2C的两个端口映射到PB4和PB5上,使用STVP看选项字节修改成功了,还需要配置什么才能操作I2C?
使用的是stm8s105s4单片机

网友A:
不是很了解啦  你自己看看技术手册  上面应该有详细的说明吧   呵呵     顶一个

网友B:
映射后的管脚也要加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