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PFC问题

楼主(2013-03-15):
请教一个PFC问题,PFC电路中,电感的电流是锯齿状,如图所示,是否电感前加了那个1uF的电容后,整流桥后级的总电流波形就消除了这个锯齿状电流,而是平均值电流了?也就是说电流波形是完全和电压同相的正弦波形了?

楼主:


网友A:
无法消除。。。。

看看原理  还有PFC的目的。。。。

网友B:
PFC的目的什么   这个需要清楚   呵呵

网友C:
不会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