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仿真器XDS100V2.0和XDS510哪个好???

楼主(2013-03-15):
DSP仿真器XDS100V2.0和XDS510哪个好???好,又好在哪里????烦请各位指教????

网友A:
当然是510好啦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仿真与下载的速度有很大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510好啦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仿真与下载的速度有很大的区别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XDS510PLUS

谢谢!

网友C:
我用坏了3、4个510
后来换成100之后,就再没坏过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L

网友D(2013-04-26):
用560吧,速度比510plus快多了

网友E:
XDS510PLUS  一千多

XDS510      5百以内

XDS100V2    300以内

你说哪个好?

注意XDS510PLUS支持CCS5

XDS510只支持到CCS4

XDS100V2 都支持

网友A:
引用 网友E:
XDS510PLUS  一千多

XDS510      5百以内

不会吧   我们在CCS3下用过XDS510 啊

网友F:
国产的510plus有人要么,支持ccsv5,不到一千元

网友G(2013-07-21):
我准备自己做一个XDS100 V2的仿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