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变压器的问题,求指教,急!!

楼主(2013-03-15):
(无正文)

楼主:
希望哪个师傅指导一下,急!手头只有这个变压器。

网友A:
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
先说说你要求的电压特性:
1.平均值28~30V已知,
2.波纹多大?
3.负载平均电流?
4.负载调整率?
5.220转30的30V,是指额定还是空载?

网友B:
按照你目前的描述:
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在你的输出直接狂加二极管或桥堆直接吃掉10V左右的电压。

网友C:
这个应该没多大难度,看负载电流大小而定,电流小直接整流滤波再电阻降压,电流大些就加电子滤波器出。

网友D:
楼主是不是想把整流后的电压 30*1.41 降为 28~30V 啊,假如功率需要稍微大点的话,可以用BUCK电路来实现。变压器的额定电流也才 50/30=1.67A 。

网友E:
直接去市场买个符合要求的比你在这里苦寻办法好多了。。。

网友F:
两个都要?
桥式整流电容滤波,电容很大很大,得到42V
桥式整流电感滤波,电感很大很大,就得到27V
理论,不适用,还是加DC-D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