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 IIC 问题

楼主(2013-03-15):
为什么一执行到使能IIC1的时钟后,IIC->SR2.BUSY = 1 ???还从没有遇见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A:
设置断点   看看   是不是有问题   寄存器是否设置错误  或者是哪里出了问题  呵呵

楼主:
我用的是神舟王stm32f407开发板。用开发板的keil例子跑iic操作e2rom就没有任何问题。而IAR的只要一使能IIC的时钟,就busy=1,然后IIC的SDA,SCL上的电压就为低电平 。真是奇了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