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大侠能帮忙分析一下这个运放电路吗?谢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3-15):
为什么我仿真的结果不是6.5V呢,哪里有错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仿真的结果不是6.5V呢,哪里有错吗?

运放电源接了吗

网友C:
R5左边接一个可调电压信号。
让电压从7V慢慢降低到-7V,看看输出怎样。

正常情况下,输出是高电平。
但是可能和历史有关,具有**功能。

网友A:
好像不用接电源,接上电源后的结果

网友A:
发错了,接上电源后的图如下:

网友D:
楼主是不是搞错了?输入应该是交流信号吧,R3和C1起滤波效果吧,

网友E:
怎么看都是一个比较器,输入负的时候,输出为+12V,输入正的时候输出为0,但是怎么会是6.5V没看出来

网友F:
整流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