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基极电流的选取

楼主(2013-03-15):
为什么要5-10倍呢?

网友A:
楼主不妨参考一下这个文档……

网友B:
经验值。最好查手册…

网友C:
产品都有参数离散性,要留取余量。

网友D:
很好的东东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妨参考一下这个文档……

学习一下

网友F:
三极管不是一般工作在放大区吗?我菜鸟我新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三极管不是一般工作在放大区吗?我菜鸟我新手

放大作用的时候才工作在放大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