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求助,,

楼主(2013-03-15):
12V输入,5V输出的 几十mA带载,就行,,价格便宜,,求推荐

网友A:
ams1117-5.0

网友A:
国产的一大堆SOT23的,比如 微盟 ME,价格应该在0.15左右。

网友B:
这么大的压差,无所谓用什么LDO,7805都可以,这个价格最便宜,小电流可用78L05,有表贴型的。

网友C:
使用环境如何?

网友D:
78L05 最适合,白菜里的白菜价

网友D:
要低功耗呢用HT 7150 也白菜里的菜心价格

网友E:
搞个稳压管都行;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