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 电容触摸模块 触摸按键 高温下干扰

楼主(2013-03-15):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涉及到电容触摸按键,隔着5mm绝缘板操控并排6个按键,

刚开始设定为采集到的手指按上去的频率值与一固定阈值作比较(阈值取作无手指负载时的频率值与手指按上去的频率值的中间值),结果发现隔一段时间触控效果会失灵(如早晨很迟钝,中午会太敏感,)后来找到原因是频率值会随着温度变化(无触摸时的频率与手指按下时的频率都随着温度升高而降低,无触摸时的频率甚至降到阈值附近),后来更改软件设定阈值即取即用,即无触摸频率值随着温度变化,我的比较阈值也要随时采集随时变化,结果效果很不错,在任何时候都比较灵敏且稳定

但最后又出现了一个很令人头疼的事情,由于触摸控制板是放在饮水机内部,饮水机内部有一个自动加热胆,热水烧开后,机器内部温度会达到45度以上,在这种高温环境下导致按键按上去偶尔相互干扰,打开后盖降温后立刻就正常,软件中加了消抖,降低阈值等方式都没有彻底解决

不只有哪位有过类似经验或知道解决办法,请告知一二,十分感谢

网友A:
用ADC检查法试试。

网友B:
考虑用专用芯片啊,简单方便

网友C:
做触摸必须要考虑的几个问题:
1、电磁兼容
2、水、油污等的影响
3、环境温度、湿度等的影响

当环境温度变化时,等效电容容值也在飘动,此时电容式触摸按键必然会被影响,此时就应该要处理这些情况。

网友D:
通常这种温度的影响的原因是,高温使PCB有微弱的变形,从而导致PCB和面板间的结合紧密度不够,甚至产生空隙,你有没有使用专门的粘合剂用于PCB和面板的粘合?

网友E:
增加環境溫度變化參數(將測量到的頻率值進行時間積分處理)作為判斷條件之一,使最後按鍵感應觸發判斷自適應與環境溫度變化, 最好的調測方法是將各種實際使用的環境條件下的測量頻率值輸出到電腦, 可以快速發現,分析各種不同場景狀況, 幾乎可以找到比較完美的觸摸按鍵判斷算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通常这种温度的影响的原因是,高温使PCB有微弱的变形,从而导致PCB和面板间的结合紧密度不够,甚至产生空隙,你 ...

这种变形造成的影响不是主要问题,一般TOUCH方案都是有弹簧的,弹簧自然会解决这个变形的问题,实质的主要问题是等效电容不是一个定值,会随着环境温度的波动,其容值也在发生波动,而电容式触摸按键方案相当于是在检测手指有无按下前后的电容值变化,而环境温度会造成的等效电容飘动,所以一个良好的TOUCH方案必须能对消掉这种因为环境温度飘动而造成的判断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变形造成的影响不是主要问题,一般TOUCH方案都是有弹簧的,弹簧自然会解决这个变形的问题,实质的主 ...

貌似大家都没看清我的描述啊
我的比较阈值,已经随着温度及时变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考虑用专用芯片啊,简单方便

现在看来当初开始就应该选择这个方案,不过现在有些来不及了还要选芯片重做板子测试

楼主:
给大家来点实际数据可能比较易懂

以其中一个按键为例,室温下无手指按下时频率为385,手指按下时为345 , 我取的阈值为360
而温度升高后 室温下无手指按下时频率为295,手指按下时为255 ,这时 我取的阈值为270
即我的阈值是根据环境随时变化的,但当温度达到45度以上时即使我的阈值选择没问题,可还是有干扰问题,30度以下温度再怎么变都很稳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给大家来点实际数据可能比较易懂

以其中一个按键为例,室温下无手指按下时频率为385,手指按下时为345 ,  ...

能否这样考虑,温度变化可以认为是个渐变的连续的过程,那么随温度变化的频率应该也是一个渐变的连续的值;手指按下则是一个瞬间变化的值。所以当这个频率是在渐变的连续的时候,将此事的频率阀值做实时跟踪处理,是不是可以改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否这样考虑,温度变化可以认为是个渐变的连续的过程,那么随温度变化的频率应该也是一个渐变的连续的值 ...

是的。

识别的关键在于差值,而不是绝对值。

网友F:
可以做成一个温度变化的曲线,加以补正
如:40与41度对应的频率阀值变化关系,当读出的频率阀值参照乘变化系数

网友G(2013-04-22):
较好的Touch IC本身应该会有一个环境侦测和校正的功能。

网友H:
是不是可以做一个定时定标的程序,触摸是短时的,温度变化缓慢且时长。

网友I(2013-07-03):
你有没有用算法更新阀值啊。 算法的当的话,温度变化是可以解决的。只要不是巨大的温度突变 ,比如冰箱里面突然取出来加热这种。

另外 方便的话留个qq聊聊,我们现在做单键已经很稳定了。但是多按键还没搞好。

网友J:
改善一下散热,或者用导热的东西将内部的温度控制的比较一至!!!

网友K(2016-08-04):
我也在解决这个问题!标记下

网友L:
我们触摸芯片不会出现温度影响触摸到效果的消息,QQ:511362458,手机:13524439617

网友M(2020-03-30):
大家好,我最近想做款四键的电容触摸产品,在网上找资料看的云里雾里,后来发现一篇AN1298,按他的步骤写了程序,把10位AD值用十进制的方式从数码管输出来,手指不靠近时显示660-680,靠得很近时显示640-670,我用的单片机是PIC16F1508,这是我公司一直在用的单片机,调试也是找了一块控制板试的,引脚 上焊的弹簧,请高人指点,到底该怎么做,或是说这种方式可不可行,我看还有说用振荡的,请高人先给指明方向,小弟在此拜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