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的低功耗问题

楼主(2013-03-15):
   今天测试了一下STM8L152的低功耗,驱动LCD的情况下是9uA。不过发现个问题,我用太阳能电池板供电的时候测量发现,stm8l差不多电流增大到250uA才能启动,启动后才进入低功耗是9uA。又没有办法直接就低功耗启动呢。比如我用太阳能电池板供电,只要电池板能提供10多个uA的电流就能正常工作。现在明显就是芯片先正常启动,然后软件切换到低功耗模式。

网友A:
你好,楼主,我用STM8152只驱动LCD,居然到了600多毫安,,,,请问你,你的程序是怎么配置的啊··

网友B:
如果直接达到9UA的电流   那可能性不是很大  毕竟启动电流是正常的  呵呵   顶一个

楼主(2013-07-30):
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C(2013-10-23):
如何解决的,求分享

网友D:
如何解决的,求分享+++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如果直接达到9UA的电流   那可能性不是很大  毕竟启动电流是正常的  呵呵   顶一个   ...

加我QQ237170519详聊

网友E: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F(2014-01-22):
问题解决了分享下啊,艹,有问题就问解决了就跑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能说说怎么解决的么。

楼主(2014-03-15):
这个是芯片本身的问题,软件解决不了问题。只能加电池辅助启动了。

楼主:
软件解决不了。加电池辅助解决,也等于没有解决了。散分了。

网友H(2014-06-09):
我想,外加电容应该可以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我用STM8152只驱动LCD,居然到了600多毫安,,,,请问你,你的程序是怎么配置的啊·· ...

600多mA,要么你是外围电路消耗的,要么你IO口烧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