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3输入捕获中断进不了

楼主(2013-03-15):
各位大神,我在使用STM8S103f TIMER1输入捕获测量PWM波周期占空比时如下配置,但进不了中断,跪求指导啊
void init_TIM1_CH1(void)
{
   TIM1_CCER1&=0xee;//禁止输入捕获1,2
   TIM1_CCMR1|=0x01;  //CC1通道被配置为输入,IC1映射在TI1FP1上
   TIM1_CCER1&=~0x02; //CC1上升沿有效
   TIM1_CCMR2|=0x02;  //IC2映射在TI1FP2上
   TIM1_CCER1|=0x20;  //CC2下降沿有效
   TIM1_SMCR|=0x54; //101:滤波后的定时器输入1(TI1FP1)100:配置触发模式控制器为复位触发模式
   TIM1_IER|=0x06;    //允许捕获中断
   TIM1_CCER1|=0x11;//时能CC1E,CC2E捕获
   TIM1_CR1=0x01;      //使能计数器
}

网友A:
TIM1有个刹车控制的,好像应该先关闭才能用的。反正PWM模式时是这样的。

网友B:
可参照风驰的例程

网友C:
参考例程   看看是不是寄存器设置错误导致的   很多时候就是寄存器设置问题   呵呵   仔细查一查  看看问题在哪里

网友C:
应该问题不大   一定要熟悉单片机的寄存器设置问题   这样找起来才会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M1有个刹车控制的,好像应该先关闭才能用的。反正PWM模式时是这样的。

我是设置完后再打开TIM1的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问题不大   一定要熟悉单片机的寄存器设置问题   这样找起来才会比较方便 ...

具体是哪里错了,能不能详细点?

网友D:
解决了么?我的也进不去!!

网友E:
可能的原因有很多,归根到底只有2种:外部没有跳变沿进来,或者某个寄存器配置错了,所以最简单也最蠢的办法,是先确认对应引脚上确实有下降沿,然后进debug,在配置完外设之后逐个检查寄存器的值是不是预期的值。

网友F(2014-03-26):
今天我也遇到这个问题,研究半天,发现在最后应该加一个  enableInterrupts();这么个东西开总中断,留给后人吧

网友G(2016-01-22):
我的是进去后就死机怎么破,中断里面什么都没做,就清一下中断标志位

网友H:
寄存器设置问题

网友I:
兄弟 问题解决了没有,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