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效值转换电路,求详解。

楼主(2013-03-15):
一个有效值转换电路,看得不是很明白,望高手详解一下。谢谢!

楼主:
有没有朋友解释一下呢?

网友A:
“一个有效值转换电路,看得不是很明白”
你是看得不是很明白,我是看得很是不明白。
此电路与有效值有什么关系?好像什么关系也没有。

网友B:
用multisim仿一下

网友C:
我也看的不明白,发个链接。http://www.docin.com/p-176818072.html  楼主要是明白了,不要忘了把实际实际设计的经验也讲一下啊

网友D:
看不懂!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E:
应该不是有效值,是平均值

楼主:
用proteus仿真过这个电路,输入是正弦波信号,输出是真有效值。全波整流后得到平均值,在换算成有效值。

楼主:
非常感谢elife 你给的链接里面讲的很详细,只是我下载不了。呵呵,我好好消化消化。

网友F:
用multisim仿真的波形是这样的:

其中蓝色是输入交流信号, 橙色是精密整流电路输出信号.

网友G:
这个好像个精密整流电路,一些器件看不懂作用,可能是我水平低。坐等答案!

网友H(2013-07-29):
http://www.docin.com/p-176818072.html

上面的资料里面说得很清楚,说是用于40-400HZ的正弦波整流,
整流的结果是正半周幅度大,负半周幅度小,滤波的结果是两者面积相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