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 DCO的小问题

楼主:
dc, AC, se, TE, TI
那红色的一段上升频率为多少?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1216637473\QQ\WinTemp\GE\260C6B73-2A68-4B50-92B1-20B7BCB827E9.jpg

网友A(2013-03-16):
我测过初始时候的DCO一般在875KHZ左右,而你说的那个上升段,一般是在100KHZ左右,不过我们很少去管这里的上升,因为一般我们都不是用DCO时钟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