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136一个神奇的问题!!!

楼主(2013-03-16):
我用ir2136控制一个300v的直流无刷电机(带传感器60度),原理图如下

上臂3个mos用5K频率pwm斩波,为两两导通方式,下臂3个mos不斩波,现在问题来了,当上臂其中一个mos管用5k斩波时,发现下臂3个mos管中有一个mos管的开关频率和用5k斩波那个频率占空比一样,这个问题让我很郁闷,就算把6个mos管拿掉ir2136引脚悬空,还是会有这个问题???如果上下臂同时斩波会使电机力矩很小!等待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好高深的样子

网友B:
你上臂的下拉的10K电阻接到电机的UVW上了,应该接到地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高深的样子

: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上臂的下拉的10K电阻接到电机的UVW上了,应该接到地线吧

接地不行,因为当上臂mos导通时mos管的s端电压和母线电压差不多有助于mos管的继续导通

网友C:
如果没记错的话,使能信号高低电平接错的话,上下驱动信号成同相位,好久没弄了,忘了。你的应该是EN 信号被下拉了

网友C:
还有,自举电容,需要那么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没记错的话,使能信号高低电平接错的话,上下驱动信号成同相位,好久没弄了,忘了。你的应该是EN 信号 ...

en 信号时高电平的,这个我注意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神奇?

神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自举电容,需要那么大吗?

10uf应该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自举电容,需要那么大吗?

我就想不通上臂5Kpwm斩波,下臂是100HZ频率导通mos,可实际下臂却是5Kpwm斩波,不明白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就想不通上臂5Kpwm斩波,下臂是100HZ频率导通mos,可实际下臂却是5Kpwm斩波,不明白 ...

有啥想不通的.
这是由那个 上管 PWM 导致的相线电压引起的.
其实你看到的那个 PWM 的下管这个时候是截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啥想不通的.
这是由那个 上管 PWM 导致的相线电压引起的.
其实你看到的那个 PWM 的下管这个时候是截止 ...

这个问题我也想过的,我把所有mos全部拿掉,用示波器看后还是一样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高深的样子

:Q

网友F:
我是这么做的,楼主看行不行?10K的电阻我一个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这么做的,楼主看行不行?10K的电阻我一个也没用。

谢谢,我试试

网友G:
一开始工作的时候先将所有的下桥臂管子导通,上桥臂关闭。延时一定时间后,按照原来的工作看看。

楼主:
没有用,试过了呐

网友H(2025-08-06):
引用 网友F:
我是这么做的,楼主看行不行?10K的电阻我一个也没用。

你好,请问一下,就是这个HIN和LIN接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