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外部中断

楼主(2013-03-16):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是你代码的问题,有可能是串口占用了中断还没有释放,所以才没有响应按键的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代码的问题,有可能是串口占用了中断还没有释放,所以才没有响应按键的中断。 ...

请问如果是串口占用了中断的话,要怎么释放呢,我只要把printf()注释掉,就能响应外部中断了

网友A:
不知楼主能否单步调试?如果可以,则进入printf,看是否有占用中断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楼主能否单步调试?如果可以,则进入printf,看是否有占用中断资源。

不能啊,printf()就通过fputc()重映射到USART的,是否占用了中断资源呀,有什么方法解决呢

网友A:
printf执行完后,是否还能响应中断?

网友A:
如果不能了,查看一下是否是IRQ中断被禁止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