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外部中断

楼主(2013-03-16):
printf重映射到USART1, 主程序在执行printf  时,不响应外部按键中断,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有没有解决方法啊?

网友A:
外部中断使能开启了吗? 一系列外部中断相关设置必须设置正确。

楼主:
开了,只要把printf 注释掉,就能响应外部中断,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部中断使能开启了吗? 一系列外部中断相关设置必须设置正确。

开了,只要把printf 注释掉,就能响应外部中断,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串口采用的是查询方式还是中断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串口采用的是查询方式还是中断方式?

printf是通过fputc()映射到串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串口采用的是查询方式还是中断方式?

查询方式

网友A:
你在我这个贴子里:https://bbs.21ic.com/icview-315151-1-1.html 找按键中断方式的例程,然后把你的串口程序加进去,看看有什么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