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失职,烧毁后部器件?

楼主:
      是这样的,我用了一个可调节稳压值的LDO芯片(SPX2941)从5V降压到4V,可以正常使用。但是如果我把输入电压改用十几伏的时候后面的器件竟然烧坏了,用万用表测量后部电压也是4V,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是LDO稳压片有什么特殊特性我不知道的吗,比如说刚上电的时候输出有未稳压的高压脉冲?

网友A(2013-03-16):
电流怎么样?看楼主只说到电压,没说电流,电流过大也会烧的

网友B:
先去看LDO的器件手册,看其是否准许十几伏特的输入电压,另外器件烧毁未必都是过压造成,电路设计有误以及输出负载过重等等都有可能造成。

网友C:
先看一下datasheet的电压输入范围,然后把你图放上来看看,看看是不是如chunyang老师所说的电路有误以及过载等造成。

网友D:
这个LDO有没有最小工作电流的要求?有的LDO输出电流过小时电压会偏高。

网友E:
确认一下输入电压范围,看看是不是在超量程使用

楼主:
如上图,15V电压经过2941降压给华为的GPRS模块(MG323)提供4V电,但是上电后发现GPRS模块烧坏。
但是换成5V电源后,正常使用。
我看了2941的资料,它的最大电压二十几伏呢。
请问大侠们原因何在?

网友B:
去检测2941的输出特别是瞬态输出电压。

楼主(点评):
用示波器检测他的上电输出电压,为发现不正常。是不是LDO还有什么特殊的属性呢?

网友F:
你后面烧毁的是什么器件?

网友G:
LDO后面的电容有点小。

楼主(点评):
后面还有个2200UF的电解电容!

网友H:
GPRS最大工作电流很高的

网友I:
某些LDO,如果使用了不当的电容,会引起振荡

网友J:
是否是超出输入电压范围,先看看这款芯片资料。。。

网友K:
应该没有烧,只是后面的储能电容太少,GPRS没**常启动而已。

楼主(点评):
已经差不多冒烟了 哈哈

网友L:
要真是电容小了,他5V怎么还能正常启动呢?

网友M:
压差大时使用ldo器件,上电会有过冲

网友N:
输入电压过大,输出的电压超过负载的工作电压.

网友O:
后面器件远比LDO要贵,还是修改一下电路吧……

网友B:
大压差时LDO输出过冲可能是器件设计问题,也可能是电路设计问题,要注意滤波电容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