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0mV信号怎样放大到0-5V?

楼主(2013-03-16):
电桥输入,信号从0增加到10mV。想成比例放大到0-5V,用什么方案好?
三极管放大行么?或者有什么运放?
热心的大侠,帮帮我?先谢啦!

网友A:
低频信号的话,一般运放都可以,楼主要考察精度、偏置电压、温飘的问题,如果信号精度高,还要考虑噪声问题。

网友B: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频信号的话,一般运放都可以,楼主要考察精度、偏置电压、温飘的问题,如果信号精度高,还要考虑噪声问题 ...

增大过程在12秒以内。
前端电桥的输出精度为0.02%。放大到V级后给单片机的AD,然后运算,结果用4位数码管输出。

网友C:
貌似要求比较高的话   找经典设计 改变参数

楼主:
用这个电路行不?
参数这样呢?R1=1k,a=b=20,c=10,R=1k。LM358只有两个放大器,直接用一个LM324代替。

网友D:
当然要用运放,否则信号精度会有问题。对于电桥输出,应该使用仪表放大器,这是运放的一种特殊电路接法,6楼的电路就是。至于能不能用324做,这要看你要求的信号精度,324当然可以接成仪表放大器的形式,但324本身的精度不高漂移较大,全看你的应用要求了。

网友E:
用运放好

网友F:
仪表放大器AD620,可以试试

网友G:
简单运放就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仪表放大器AD620,可以试试

谢谢您!
淘宝上这个片子的价格相差怎么那么大?38块到1毛的都有。

网友H: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这个电路……
http://www.**/dianlutu/amp/20100427216851.html

网友H:
呵呵 再放本书给楼主参考吧

网友I:
用运放吧,你得放大500倍,两级放大就行了。接入信号时可以用差分放大抑制共模干扰。

网友J:
正版仪放都要几十元,如果成本上用仪放有压力,可以考虑用高精度的SGM8554按照上面324的电路搭建,成本不超过10元

网友K:
用358单运放就行了

网友L:
三极管放大好

网友M:
op127也可以啊

网友N:
感谢14#的共享!

楼主:
引用 网友H:
呵呵 再放本书给楼主参考吧

Thank you!
It would better if you gave a Chinese version followed by an English one.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运放吧,你得放大500倍,两级放大就行了。接入信号时可以用差分放大抑制共模干扰。 ...

选择单级放大和两级放大,都有哪些理由?
3运放接法算不算两极放大?
3Q!

网友O: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

网友P:
10mA变成5V不太简单;
1.频率高不高?
2.10mA的信号稳定不稳定,准不准?驱动能力如何?(信号源自己行不行?)
3.使用环境;
4.转换精度有多高的要求?

网友I:
引用 楼主:
选择单级放大和两级放大,都有哪些理由?
3运放接法算不算两极放大?
3Q!

这涉及到增益带宽积德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P:
10mA变成5V不太简单;
1.频率高不高?
2.10mA的信号稳定不稳定,准不准?驱动能力如何?(信号源自己行不行?)

信号源是电桥。大小近似为正比例增长,最大为10mV。
不是周期变化,因此谈不上频率。
实验室环境。
正比例变化的斜率对应流量,流量的精度要求为0.06。
不知这样回答是否可以?
谢谢!

网友P:
信号源是电桥通常要配阻抗;要求不太低;
最好是前级用好的运放,主要是解决零点漂移;然后再加一级;幸好0.06的精度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P:
信号源是电桥通常要配阻抗;要求不太低;
最好是前级用好的运放,主要是解决零点漂移;然后再加一级;幸好0.06的 ...

谢谢您!
需要补充一下——
电桥输出对应体积,测的是流量(体积/时间)。
流量范围为0.5-30升/分钟,精度要求为0.06升/分钟。

网友Q:
感谢14#的共享

网友R:
用运放做好一些

楼主(2013-07-30):
引用 网友J:
正版仪放都要几十元,如果成本上用仪放有压力,可以考虑用高精度的SGM8554按照上面324的电路搭建,成本不超 ...

8554按3运放搭建的频带有多少?
有一个新需求。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S:
顶顶

既然是高级技术员,为什么不给个意见呢?
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