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对TI的2P2Z算法了解的

楼主(2013-03-16):
2PZP算法里面的系数是怎么确定的,相关的参考书籍名字也行。

网友A:
在 TI 网站找到一个简单的文档, 介绍电源上的 2P2Z 算法.

谢谢版主,这个东西我看过,就是那些系数我知道怎么算出来

网友B:
这里有一个应用2P2Z的例子,里面有他确定2P2Z算法里面参数的过程。相信会对楼主有所帮助。

谢谢!这个里面的只是提了一下参数,并未给出如何解决。

网友C:
呵呵   这个还没有玩过  谢谢了  楼主   需要好好消化一下  呵呵

遇到控制算法就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

网友B:
楼主要哪些系数?不是下图里b0\b1\b2\a1\a2这些系数么?

这个里面的说法可能有问题,TI里面的参数a2!=0,a1!=-1;的

网友D(2015-04-19):
2p2z就是两极点量零点补偿器,至于那些参数如何确定的问题,应该首先去确定在连续域里面对于那个几个零点和极点的位置,然后用matlab将其离散化就OK了。具有的使用可以参考controlsuite

网友E:
这个算法的我还没接触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