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敏电阻传感器电路设计

楼主(2013-03-16):
电源为12V,热敏电阻标称电阻为100Ω,限流电阻选多大的,电流控制在多少比较合理,电流通过热敏电阻产生的热量对测试结果会有影响吧,,,

网友A(2013-10-15):
这有份资料,可参考下

NTC热敏电阻

NTC热敏电阻传感器

网友B:
自发热肯定有影响,电流选择的基本原则是流过这两个电阻的电流至少10倍于后端检测电路的输入电流(这样检测电路的输入电流才不会影响电阻分压比),至于影响是否引起问题,就要看你的检测精度需求是多少了。

网友C:
热敏电阻:1、了解其温度阻值数据表,2、确定基准温度,利用电桥输出差分电压,3、运放调理

网友D:
发热会有很大的影响,因此我喜欢用1%、100k的单端引线玻封的。

网友E:
你说的是PT100吧,一个mA差不多。0.38mV每度,自发热少

网友F:
铂 金属 元素符号Pt  测温热电偶主要材料
NTC 负温度系数电阻 常用来做补偿和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