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幅频特性的滤波器会对电路产生什么影响?

楼主(2013-03-16):
二阶高通滤波器,3.5Hz附近有一个尖峰。
如果电路的其他部分都正常,这个尖峰可能对整个电路造成什么后果?

网友A:
通频带不够平稳,可以考虑巴特沃斯滤波器

网友B:
这个尖峰是不是电容参数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尖峰是不是电容参数问题啊?

就是参数设置不当引起的,主要是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频带不够平稳,可以考虑巴特沃斯滤波器

巴特沃斯那电路有点烦

网友C:
取决于输入信号的频谱,如果这个尖峰位置有的放大倍数大于1,则对应的频率处可能发生震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