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为什么LED没闪烁呢,求帮忙看看

楼主(2013-03-16):
LED, gp, GPIO, pi, IO
        EALLOW;
        GpioMuxRegs.GPBMUX.bit.PWM7_GPIOB0 = 0;
        GpioMuxRegs.GPBDIR.bit.GPIOB0 = 1;
        EDIS;
        while(1)
        {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B0 = 0;
                for(i=0;i<10;i++)
                        for(j=0;j<60000;j++);
                GpioDataRegs.GPBCLEAR.bit.GPIOB0 = 1;
                for(i=0;i<10;i++)
                        for(j=0;j<60000;j++);
        }

楼主:
问题描述 单步调试的时候可以看到LED灯开和关但是F5执行后就一直是亮着的?求帮忙看看没分啦

网友A:
              for(i=0;i<10;i++)
                        for(j=0;j<60000;j++);
这个执行的时间太短,或者太长

网友B:
j可能溢出了,改为U16,或U32型数据

网友C: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B0 = 0;
GpioDataRegs.GPBCLEAR.bit.GPIOB0 = 1
名称怎么不一样呢?

网友D:
那就是延时时间太短,视觉上看起来一直是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