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光耦不十分了解,问点基础知识

楼主(2013-03-16):
当光耦一侧有信号后,另一侧导通,这导通的这一侧如果未供电时也会导通么?
因新手,手上没有光耦(在路上),无法做实验验证,盼解答。

网友A:
一侧为供电,另一侧当然不会导通,但会存在漏电流

网友B:
你不供电也是导通的吧。就像三级极BE导通,CE应该是通的。与CE导电不导电无关吧。

网友C:
电源都没有何谈导通不导通?

网友D(2013-04-15):
:lol老大这个光耦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