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组四线输入的变压器的电之间的关系

楼主(2013-03-16):
如题,因基础知识不扎实,请教一下。

手头上一个两组四线9V输出的小变压器,两组各做整流滤波稳压后都能得到较好的直流电路。
但问题是这样的:
1. 这两路直流是否能够共地?
2. 两路直流是否可混用?
3. 自已的一个小设计,一路供单片机测量,一路供实际负载,能否用测量电路再搭入实际负载的电路中,比如测量时向负载电路的某一段中供恒流?
4. 如果是另一种常见的两组三线输出的变压器,上述的问题会有什么变化?

可能说得有点乱,不清楚,实际上就是不知道这两组直流电之间的关系。

网友A:
揣测,9V/9V是两个独立绕组,那么
1.它们独立整流后,可以公地
2.“混用”的意思不解,若是指两直流并联,也可以。但不能保证2倍电流输出,考虑取1.8倍
3.看不明白。你搭一个电路模型示意一下
4.若9V*2抽头,则不能乱来了

网友B:
对于变压器独立绕组,当然可以共地,至于你说的“混用”是什么意思?带中间抽头的变压器一般用于正负电源输出,当然也可以当作单绕组变压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