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启动过程 有点看不懂,请指教

楼主(2013-03-16):
  ARM芯片上电或复位后,系统进入管理模式、ARM状态、PC(R15寄存器)指向0x00000000地址处。中断向量表为每一个中断设置1个字的存储空间,存放一条跳转指令,通过这条指令使PC指针指向相应的中断服务程序入口,继而执行相应的中断处理程序。LPC2119的中断向量表和其它基于ARM核的芯片中断向量表较类似,只要注意LPC2119要使向量表所有数据32位累加和为零(0x00000000-0x0000001C的8个字的机器码累加), 才能使用户的程序脱机运行。

这句话里:只要注意LPC2119要使向量表所有数据32位累加和为零(0x00000000-0x0000001C的8个字的机器码累加), 才能使用户的程序脱机运行。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请指教。

网友A:
这个应该是LPC2119自己规定的吧,我玩其它处理器时没听过有这要求。楼主把他向量表的值都加起来看看是否等于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