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v电池想做个有12v,5v,3.3v的电源板子,怎么下手

楼主(2013-03-16):
没接触过,想自己做着玩的。输出电流尽量大吧,max618,lm2596,ams1117 可以实现吗?可不可以告诉下流程?小弟在此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谢谢回答,可不可以详细的指点下呢,本人小白。

1个max618得到12V,然后从这个12V用lm2596得到5v,再从这个5v用ams1117得到3.3V(每个芯片用一个)。得到的这几个电压接到负载上会不会不稳啊?

网友B:
充效率上讲,8v 升压得到12V
然后8v 降压得到5V 3.3V
选择IC 根据你的电流来确定
另外,你要考虑下8V电池,最低跌倒多少? 最高电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效率上讲,8v 升压得到12V
然后8v 降压得到5V 3.3V
选择IC 根据你的电流来确定

谢谢你的回答,
假如我把8V降到5V但是输出电流只有500MA,我想要1A的3.3V,是不是不能直接用这个5V降到3.3V啊。

注意能量守恒啊,还要考虑转换的损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

:funk:没仔细看吧

网友C:
34063就可以了呀

网友D:
计算下效率就知道了,3.3V的1A大了点
12V------》8V 升压
5V-------》8V降压
3.3V----》8V降压

网友B:
我的理解是8V 有500MA能力的输出,

网友E:
做事真笨!8V为什么升到12V后、才输出5V呢?为什么不直接输出;任何电池都有内阻!即放电有极限;再搭任何电路都是浪费!简单:7805加S1117(3·3V)       效率:43063加S1117……

网友F:
7805加S1117(3·3V)   这个损耗不小额,为什么不直接8V 1117-3.3V?

楼主:
引用 网友F:
7805加S1117(3·3V)   这个损耗不小额,为什么不直接8V 1117-3.3V? ...

用s1117 8V输入太高了吧

网友F:
比7805转1117好。

网友G:
支持所有的都用8V升降压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