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流互感器

楼主(2013-03-16):
要采集电网电压,标称5A,最大7.2A不知常用的有哪些电流互感器,希望大家可以推荐几款。。谢谢了!

网友A:
10A的电流互感器

网友A:
网上一搜一大把,推荐了怕被有广告嫌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一搜一大把,推荐了怕被有广告嫌疑

好吧。。

网友B:
采集电压,要用电流互感器?

网友C:
我也有楼上同样的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集电压,要用电流互感器?

是采集电流。。。。

网友D:
要电流互感器联系我

网友E:
是采电流还是电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采电流还是电压呀

是我没说清楚,是采集电流、、、

网友F:
有精度很高的电流传感器

网友G:
       5、6楼此言差异,楼主所说的是电流型的电压互感器,我就用过TV1000-M(额定AC220V/2mA),感觉采集电网电压还可以。

网友F:
电压可以直接采集,也可以通过模块采集

网友H:
你的精度等级,输出电阻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