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做过用MCU通过SCPI命令与负载仪通信?

楼主(2013-03-16):
  最近老大要我做个测试治具,需要与负载仪交换数据。
刚才用串口助手发送SCPI命令到负载仪,没有一点反应,郁闷!!
各位老大,有做过这方面的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的!!

版主大人,帮帮忙!!!!!负载仪是:费思泰克FT6302A。

网友A:
这个这么帮?
  注意一下:remote模式、命令为ASCII码
            发送命令的顺序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

网友A:
建议LZ将问题、解决方案列出来!供后人乘凉

网友B:
看看是不是DTR,RTS的状态没接上 ~有的设备需要全功能串口的,比如安捷伦万能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