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侠,FPGA怎么实现浮点算法?

楼主(2013-03-16):
给小弟点建议吧

网友A:
用IP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IP核吧

嗯嗯,我查到了,请问,浮点算法指什么,算法中的数据是浮点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我查到了,请问,浮点算法指什么,算法中的数据是浮点型的?

嗯,可以这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