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一AD7705的增益问题,有哪位高手知道

楼主(2013-03-16):
AD7705里有一个增益寄存器,里面的增益是什么意思?是把输入信号放到后在转换吗?

楼主:
AD7705里有一个增益寄存器,里面的增益是什么意思?是把输入信号放大后在转换成AD数据吗?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增益的意思是对于这种信号  他有放大的作用    应该是这样理解的  呵呵

网友A:
楼主 可以再参考参考别人的意见   或者看看技术手册上的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可以再参考参考别人的意见   或者看看技术手册上的例程

手册上没有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