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用MC34063A为核心做了一个锂电池充电器,恒压4.2V,但是充电恒流不稳定,这个怎么实现

楼主(2013-03-16):
输入是12V,输出要求先恒流50mA,然后4.2V恒压,用的是降压电路,恒流怎么稳定,我的电流一直在减小

楼主:
这个是电路

网友A:
这么小的电流,怎么搞这么一大坨???
回路中串个检流电阻,用个三极管上拉FB(5)或则下拉CS(7)不就搞定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电流,怎么搞这么一大坨???
回路中串个检流电阻,用个三极管上拉FB(5)或则下拉CS(7)不就搞 ...

我们最近刚刚做这个,所以不是很懂,想知道这个恒流原理是什么?能跟我们说一下吗?

网友A:
输出正串个电流采样电阻,用个PNP三极管的Vbe来检测,三极管集电极接到5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正串个电流采样电阻,用个PNP三极管的Vbe来检测,三极管集电极接到5脚

我做了一个仿真,但是加上负载后,负载电压没有到4.2V时,电流就已经不恒流下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正串个电流采样电阻,用个PNP三极管的Vbe来检测,三极管集电极接到5脚

查了一下,是因为负载升高时三极管Ube从0.8变到0.3V,这个能解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建议吗?

网友C:
4.2V恒压下,充电过程中电池跟充电电压压差会慢慢减小,所以充电电流会慢慢减小。

网友D:
怎么这么多人用protus,那个东西很好用么?

网友E:
电路要重新设计…一个电路不能解决:就用二个、三个………………针对问题,反复思考:很有趣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