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输入回路中,二极管是什么用呢?【附图】

楼主(2013-03-16):
图见下面,就是三极管集电极上面那个二极管

网友A:
保护. 长线是有电感的. 关断瞬间, 可能引起高压

网友B:
嗯嗯,同意楼上,二极管起保护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保护. 长线是有电感的. 关断瞬间, 可能引起高压

请问,如果直流电源和伺服单元都同一个19英寸标准机柜内的话,连接的电缆业不长,可否省略如图所示的二极管?

网友D:
这个电路不能说明二极管的具体作用。仔细想过应该起保护作用。开关瞬间,避免大电流对电路的冲击。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请问,如果直流电源和伺服单元都同一个19英寸标准机柜内的话,连接的电缆业不长,可否省略如图所示的二极 ...

问题应该不大,如果不是很确定,用示波器看看二极管上的波形就知道了!对比才能出结果啊!而且还能加深理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问题应该不大,如果不是很确定,用示波器看看二极管上的波形就知道了!对比才能出结果啊!而且还能加深理 ...

谢谢,感觉这样设计就类似于继电器线圈旁的续流二极管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谢谢,感觉这样设计就类似于继电器线圈旁的续流二极管吧?

嗯,是的!一个道理!

网友F(2013-05-05):
此二极管是对负载续流及斩杂波用,其稳定负载信号

网友G(2014-01-02):
如果是普通的二极管是起不到保护的作用的。这里看上去像是续流用的Di。如果是保护功能的管子的话,至少应该是颗稳压管。看看管子的型号应该就能判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