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可否只当成一种电平规范来用?

楼主(2013-03-16):
我要做SPI或UART口转USB口,可否类比RS232转RS485的思路来做呢?即只当成一种电平转换来做。
如下图所示:

比如我SPI发一个 1 0 的数据 ,通过A‘电路转成USB电平的 1 0 数据,然后再通过USB连接线传到B'电路的USB口,B’电路的USB口收到 1 0 数据后,再转成UART格式的 1 0数据,这过程中没有小汲到任何USB的复杂协议,比如设备号分配之类的协议等,不知道这样的方案是否可行?如果可行,是否是个好方案呢?

楼主:
比如我SPI发一个 1  0 的数据 ,通过A‘电路转成USB电平的 1 0 数据,然后再通过USB连接线传到B'电路的USB口,B’电路的USB口收到 1 0 数据后,再转成UART格式的 1 0数据,这过程中没有小汲到任何USB的复杂协议,比如设备号分配之类的协议等,不知道这样的方案是否可行?如果可行,是否是个好方案呢?

网友A:
我是来帮楼主顶贴的。

网友B:
lee老师给他上上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来帮楼主顶贴的。

谢谢版主关心,对于这种菜鸟级的问题,个人虽然感觉挺搞笑的,但还是不得不要问一问。:L

网友C:
我觉得楼主的创新思维值得赞赏,但是实际上的做法还是比较搞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楼主的创新思维值得赞赏,但是实际上的做法还是比较搞笑的。

虽然我知道是搞笑的,但我不知道具体是哪里搞笑?能明示不?

网友A:
你最终的目的是 SPI(A电路)转 UART(B电路),为什么中间非要用 USB?
USB 是一种集各种软硬件协议于一体的数据传输规范,符合规范的装置(各种主机和设备)都可以连接到一起,而貌似你只想使用规范中的一个非常小的部分,那么其它部分都抛弃了吗?如果是这样,那么你的这个数据传输显然与 USB 规范不兼容,也不可能与其它 USB 装置连接,那么就不要冠以 USB 的名号。

网友A:
如果你只想用差分信号传输数据,那么用485就好了。

网友D:
我不是让你看usb phy芯片了吗...你看去啊
你根本买不到这种只跑物理层的fhy....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不是让你看usb phy芯片了吗...你看去啊
你根本买不到这种只跑物理层的fhy.... ...

好的,大概知道了,呵呵~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