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PI单线双向模式控制tm1629

楼主(2013-03-16):
由于之前没用过SPI总线,因为之前都是写的纯软的代码,刚接触单片机不久,所以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
tm1629的用法手册挺多的,网上可以搜到,就不贴出来了!
因为第一次用SPI所以还是听不容易的,难怪大神们不回复我提的问题,现在想来还是自己没仔细看好手册。
1、配置时钟相位时一定要和从设备一致;(我一开始设置的不对,导致写入数据时错位)
2、不像双向全双工一样,单线双向时不必读取和接受一并进行,反而会出错,导致意想不到的SCK产生。至少我是这样试过,最后读和写时分开的函数;
3、从只发和只读模式转换的时候,不必关掉SPI再重新配置,直接操作单个位就可以了;
还有一些小细节错误,我也忘记了,哈哈~
一下只是单线双向模式控制从设备的配置,1629的驱动函数就不给了,自己研究一下很快的!

网友A:
呵呵   谢谢楼主的例程   谢谢了  楼主   这个真的很不错哦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谢谢楼主的例程   谢谢了  楼主   这个真的很不错哦   谢谢

呵呵,不客气!  循环处理外部设备的话最好是及时 disable SPI,特别是有延时的循环处理时,因为我一加延时读取的数据就不对,所以,在读取完数据后我就关闭,等下次再读取时再打开,只处理外设使能位就可以了,其他设置不用重新配置。

@huangqi412 :哥们, 你是在切换方向之前 关闭SPI吗? 能不贴出你的读写函数..
我用F0 切换方向一定要关闭SPI才行 手册也没明确写要关 搜到你这个帖子然后尝试关闭再开 终于好了

网友B:
大侠,你SPI操作了tm1629吗?请问你是SPI的哪种工作模式啊,为什么我老是读不到按键数据啊,显示是正常的,请教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侠,你SPI操作了tm1629吗?请问你是SPI的哪种工作模式啊,为什么我老是读不到按键数据啊,显示是正常的, ...

用的单线双向模式,上面代码应该写的很清楚吧!你读按键时读出的数据是乱的还是一点读不出?把代码贴出来看看~

网友B:
我的与你的估计不同,我不是用这个CPU,我是FPGA自己写的一个SPI模块,但是我显示是可以的,我不是单向模式,在读按键时,DIN输出0,使用SPI的模式3工作,读出来的按键是00

网友B:
你的代码是SPI空闲时是高电平,第一个时钟采样,是这样的吗?低电平读DOUT按键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代码是SPI空闲时是高电平,第一个时钟采样,是这样的吗?低电平读DOUT按键数据 ...

1629都是在时钟上升沿时输入输出数据,所以,我的SPI设置为时钟上升沿时输出到1629或者上升沿时读取1629,必须要同步。我软件模拟时也是一个IO口先输出低再输出高,之后接着读取单片机相应IO口(就是与1629Dout相连的IO)中的数据。您说的是低电平读取,是不是这个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代码是SPI空闲时是高电平,第一个时钟采样,是这样的吗?低电平读DOUT按键数据 ...

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B:
咳,还没呢,纠结啊,我主要是问你的SPI设置的CPOL,CPHA设置的是什么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咳,还没呢,纠结啊,我主要是问你的SPI设置的CPOL,CPHA设置的是什么值??? ...

上边我贴的初始化程序有啊  全是1

网友B:
那你的SPI时钟频率是多少,16M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的SPI时钟频率是多少,16M可以吗?

我设置的是60MHZ/256   设置我的系统上成最小了。16MHZ没用过,晚些时候可以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的SPI时钟频率是多少,16M可以吗?

我最高只能到500KHz,再高就接受的数据就是乱的,也许是我代码的问题,而且我提升频率,液晶也花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的SPI时钟频率是多少,16M可以吗?

说错了,是配置成1MHz,您多尝试尝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的SPI时钟频率是多少,16M可以吗?

1629手册上说它的RC震荡是450KHz+5%,我感觉我的1Mhz也有水分,呵呵~

网友B:
不会吧,我软件模拟SPI CPU 16M都是可以的,你说的读写都是正边缘,应该是针对TM1629吧?对SPI来说,应该是向TM1629发数据时是SPI负边缘将数据发送到DIN,TM1629在正边缘去读;读TM1629按键时,TM1629会将数据在负边缘放到DOUT,SPI会在正边缘获取DOUT的数据,对吧?不知道我理解有无错误,另外,我的是DOUT,DIN分开使用,这个配置你试过吗?如果是短接在一起,说是要在读数据之前把DIO置1.这个怎么理解,如果我分开操作,如何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我软件模拟SPI CPU 16M都是可以的,你说的读写都是正边缘,应该是针对TM1629吧?对SPI来说,应该是 ...

首先,我是针对1629说的频率;其次,您说的边沿就不对,写入数据和读取数据没有您想象的那么慢的,1629是在上升沿被写入或者发送数据给MCU,所以,MCU的CLK只能配置成上升沿写或者读,不是您说的MCU下降沿发送1629正好上升沿接受,他们之间的通信是通过CLK同步进行的。分开我没试过~我在网上看的说直接短接就可以了,呵呵,您试一试吧,置1我也不理解。还有我有下的手册说是读取时是在下降沿,我就郁闷了,我用的1629d,但是没有下到,搜了好几份,但是**作的都是时钟上升沿来操作数据,希望您试一试~

网友B:
不管怎么样,如果你的SPI工作模式是设置成CPOL,CPHA都是1,我就知道了~

网友B:
你的时钟设置成几百K,那显示不会有抖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时钟设置成几百K,那显示不会有抖动啊??

呵呵,我也不知道,原因是我没用数码管,只是用的LED灯,最高是1MHZ左右。现在还是没发现什么大问题~

网友B:
可以了,1MHZ是可以读到按键了,但是奇怪的是,我用的驱动LED的是TM1629A,16MHZ可以显示正常,我对比了TM1629A和TM1629的时序,基本一样啊,为什TM1629A 16M可以正常显示能,而且我软件模拟SPI访问TM1629,20M都可以,为什SPI,4M都不可以读到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了,1MHZ是可以读到按键了,但是奇怪的是,我用的驱动LED的是TM1629A,16MHZ可以显示正常,我对比了TM1 ...

恭喜恭喜,这个问题有待以后慢慢琢磨实验~哈哈~

网友C:
通过TM1629控制五个数码管,我用示波器看了,sclk,dio,cs都有信号,但就是seg引脚,不是高电平(数码管共阳),当然数码管没有点亮,请您问我分析一下,谢谢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过TM1629控制五个数码管,我用示波器看了,sclk,dio,cs都有信号,但就是seg引脚,不是高电平(数码管共阳 ...

这个,有些难度吧~呵呵。用示波器先看指令对不对,或者您先用软件模拟一下,软件模拟要比使用spi接口来的容易一些,如果软件模拟成功了至少可以排除硬件上的错误。然后用硬件spi再在程序中的while循环中不断写,来观察一下mosi和clk的波形及片选状况。多多实验~祝您成功~

网友A:
共享的资料还是很给立的   谢谢了  楼主   共享有理  呵呵

网友A:
呵呵  有机会还是需要好好消化一下   谢谢   好好

网友D(2013-04-18):
能不能每次只读一个字节?

网友E:
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应该问题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每次只读一个字节?

1629扫描按键好像必须四个字节全部读上来才行吧?!

网友D:
我现在也出现你第一次发贴时的情况,一转换为接收,ovr就置位,然后数据就不正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也出现你第一次发贴时的情况,一转换为接收,ovr就置位,然后数据就不正确了。 ...

不要单步调试,那样肯定置位。最好用示波器看波形~

网友F(2013-08-13):
支持一下了!用到我们公司的1629!

网友A:
这么长时间了   楼主   问题应该解决了吧   先顶一个

网友A:
这个协议   我没有用过   也不是很了解   楼主   帮你顶起来

网友G:
请问一下,你的硬件是怎么接的?就是引脚的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一下,你的硬件是怎么接的?就是引脚的接法!

这是!

网友G:
对了  当我设置两台STM32进行SPI的单线双向通信时,我一开始设置A为主模式,B为从模式。A直接就可以发送数据给B,是吧?可是当我想要B向A发送数据时,应该怎么办?是不是A要先发一个空数据给B,然后B才能向A发送数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了  当我设置两台STM32进行SPI的单线双向通信时,我一开始设置A为主模式,B为从模式。A直接就可以发送数 ...

这个我没有尝试过,我也是新手,项目中用到才开始研究,用不到我一般没去搞!

网友H(2013-11-04):
引用 网友G:
哦哦 谢谢

你问题解决了么,可以说说怎么做的吗?我也是A主单线双向给从B发送数据是错位的,而且主机的NSS对从机的片选没用

网友I(2014-01-07):
楼主你我想问下你这个工作模式切换的时候是怎么切换的  比如我 要读数据 我先用只写工作模式 下地址 然后再切换成 只读模式去收数据吗

楼主(2014-02-26):
引用 网友B:
那你的SPI时钟频率是多少,16M可以吗?

频率看我的配置函数啊,16M的没试过好像,现在忘得差不多了~:)

网友J:
LZ请问你收发怎么切换的呢?关掉SPI么和片选么?我读几次,几次的值不一样,并且都不是对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J:
LZ请问你收发怎么切换的呢?关掉SPI么和片选么?我读几次,几次的值不一样,并且都不是对的值 ...

都不关掉!只是重新配置一下模式,我上面有说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我想问下你这个工作模式切换的时候是怎么切换的  比如我 要读数据 我先用只写工作模式 下地址 然后再 ...

根据从机的属性,来做相应的配置。单线双向是应该是你说的那样,其他的我没接触过~多多试试吧

网友K(2014-08-26):
引用 楼主:
呵呵,不客气!  循环处理外部设备的话最好是及时 disable SPI,特别是有延时的循环处理时,因为我一加延 ...

原因是单线双向只接收模式时,clk信号会一直发送,如果不及时改变spi外设,就可能会出错

详见参考手册

网友L(2015-08-01):
看楼主1629的电源是5V,那stm32和tm1629之间通信是经过电平转换的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L:
看楼主1629的电源是5V,那stm32和tm1629之间通信是经过电平转换的吗

不用转换,STM32的SPI口选择5V容许的就可以了,万一端口分配不开,一般串电阻就可以,因为这个片子的时钟不能太高,不用考虑对速率的影响

网友L:
引用 网友M:
不用转换,STM32的SPI口选择5V容许的就可以了,万一端口分配不开,一般串电阻就可以,因为这个片子的时钟 ...

stm32输出数据时,高电平3.3V,tm1629会判断为高电平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L:
stm32输出数据时,高电平3.3V,tm1629会判断为高电平吗

你不看datasheet么,通常都有对高低电平的描述。要学习看datasheet,遇到不理解的参数可以问

网友N:
楼主是使用的STM32f3系列的么?我测试了F3 系列的SPI 可以支持完全硬件实现的单线双向通讯模式,因为它的NSS引脚可以配置为自动跳变模式,从而能够用来作为外接设备的片选引脚,而103系列的NSS 引脚则不行,同时我在使用103的时候按照楼主的方式配置了,但是每次发送数据时,本来是发送一个数据,结果是发送了两相同的数据,然后接收数据的时候就出现了错误,总之各种BUG~~~

网友L:
引用 网友M:
你不看datasheet么,通常都有对高低电平的描述。要学习看datasheet,遇到不理解的参数可以问 ...

了解了,stm32可以通过上拉实现对5V芯片的控制

网友M:
引用 网友L:
了解了,stm32可以通过上拉实现对5V芯片的控制

你还是没看到重点,自己慢慢悟吧

网友O(2015-09-08):
您好。你能够给我发一下三线读写1629的代码?初始化部门的代码我在帖子看到了,我想问问怎么用啊。读写怎么切换。谢谢。qq 125096005,加我qq也可以

网友P:
如果我想读一个寄存器的话,平时是先发送 地址|0x80,然后再按照读多少个字节发送0xff来读取的。那么我在单线的时候应该怎么处理呢。是先发送地址,然后修改为读配置,读一个字节,然后再改为发送模式,发0xff,再修改为读配置,读出来我想要的寄存器值吗?发现这样读不出来啊。不懂是怎样的时序了。

网友Q(2016-04-14):
楼主可以发一份,主和从设备的代码给我吗,谢谢

网友R(2016-10-13):
谢谢了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