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电路求助

楼主(2013-03-16):
小步进电机 12V 0.8A的,,  大家有什么好的驱动电路没?  我这边要求 同时控制3个步进电机,,,但同一时间 只有一个电机工作,,  是用3个驱动芯片吗?成本太高了 吧?  大家有什么好的驱动方案可以介绍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有专门的驱动芯片,比如L298N可以驱动一个两相或者两个单相电机

楼主:
但我要驱动3路步进电机,,用3个  L298N  吗?   成本价格贵了吧

网友B:
要是只用一路驱动,用2个多触点继电器来3选1切换,每个步进电机的状态位置都需**倒是可以让单片机来完成,但步进电机一旦失电,就没有自锁力矩了,你能容忍的话,是可行的.
似乎没有人这么做的,哈哈

〓◆ 单片机应用系统的功率接口技术 321页 8.2M.pdf ◆〓
〓◆ 电机驱动与控制专用集成电路及应用 340页 36.7M ◆〓
〓◆ 电动机的单片机控制 269页 10.9M ◆〓
〓◆ 步进电动机及其驱动控制系统 321页 5.9M.pdf ◆〓 , 步进
〓◆ 电机控制专用集成电路 582页 8.9M pdf版 ◆〓 , 好书哦

楼主:
啊,t叔太好了,,还送书了,,感谢

楼主:
弱弱的问一下,,,像机器人 用的是步进电机吧?  而且要用好几个吧,,是不是每个都有自己独立的驱动电路???

网友B:
做着玩的一般用直流马达+光电编码盘

网友C:
呵呵   还是老T叔给力  呵呵

网友D:
  估计不行~~~~ 还是乖乖给钱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