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stm32 dma的一些小疑问??

楼主(2013-03-16):
今天把stm32的dma配置成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MemoryToMemory;
结果从lcd上读回来的数据是乱的!!调了好久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有哪位高手调过类似的程序,就来指点指点我吧!!
还有的一个问题:MemoryToMemory是双向模式,那怎么确定数据的走向呢?
附stm32f4_dma的配置函数:
//STM32F4XX_DMA传输配置

static void dmaRead(u16* dst ,u16 size)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DMA_Cmd(DMA2_Stream0, DISABL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DMA2, ENABLE);
    DMA_DeInit(DMA2_Stream0);
  while (DMA_GetCmdStatus(DMA2_Stream0) != DISABLE);\
  //配置DMA流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DMA_Channel_0;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32)(0X60000000); //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 (u32)dst;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MemoryToMemory;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size; /* assert_param(0~64K) */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正常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Full;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DMA_Init(DMA2_Stream0, &DMA_InitStructure);
DMA_Cmd(DMA2_Stream0, ENABLE);

  while ((DMA_GetCmdStatus(DMA2_Stream0) != ENABLE));

}

楼主:
研究过stm32f4 的高手们来看看吧!

网友A:
帮楼主顶一个吧   这一块没有好好研究过哦  呵呵   顶起来

楼主:
找到问题咧~fsmc设置的太快了~

网友B:
LZ  DMA跟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DMA跟不上?

官方的库有bug,
while ((DMA_GetCmdStatus(DMA1_Stream2) != ENABLE) && (Timeout-- > 0))
这句话是起不到等的作用的~
所以fsmc设快了,dma就传输出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官方的库有bug,
while ((DMA_GetCmdStatus(DMA1_Stream2) != ENABLE) && (Timeout-- > 0))
这句话是起 ...

这样呀,我也在用FSMC控制LCD,有机会实验一下~到时还要请教楼主呢~

网友C:
DMA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可以认为是主频的1/2~1/3;
PeripheralBaseAddr = 这个地方是外设;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这个是内存;
说明:只是名称,实际是不是外设随便;后一句也是一样;仅仅是名称;例:你叫阿梅,你应该是女的,当然你不一定是女的;后面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这个和上面二个名称对上;就决定了数据流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