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烧不进去

楼主(2013-03-16):
用的是MSP430F149,通过JATG烧写程序,大部分程序都能烧进去,其中有几块程序烧不进去,现在也找不出原因,现在确定编程器是没问题的

楼主:
请大神指点是怎么回事呢,都会有哪些原因会造成程序烧不进去呢

网友A:
看看硬件电路是否虚焊  或者是接线口接线不良

网友A:
另外考虑片子本身有问题    仔细查一查   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编译的时候有警告吗?堆栈是否满了,